宏基4743掉电

楼主(2017-06-20):
有台宏基4743笔记本,电流跑到1.3A快显示时掉电。把听说是通病的两个待机电容换了也一样,开始刷EC BIOS,奇迹出现了显示了,高兴极了。第二天上班再试又回到原样,我想应该不是BIOS问题,再用热风枪吹一下旁边的显卡,南桥,IO芯片都无效,再吹下EC芯片,又正常了,冷了又不行,绝不是芯片没焊好。现不知怎么搞了,论坛里也有人问这问题无人解答。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EC试下。或者找电路图。好好查下EC的电路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分享啥经验呐

网友:
重点查下EC周边的电容或转换管

网友:
这种事,我先看周边电容也不多啊,直接换了,先拍个照备份一下好,不一定行,可借鉴一下

网友:
RTC电路,电阻机率比较高

网友:
查查触发条件 看看不正常的时候 故障的具体位置

网友:
这问题不好整   如果是小电容 可以拿烙铁 按个烫

网友:
先换一个再说   ,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几台有时可以亮有时不可以  是那个3  5v芯片不良导致的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修好了没有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事

网友:
一个一个吹喽

网友:
吧EC换了去看看

网友:
和111万三百

网友:
一部一部来不要盲目的搞

网友:
多谢各位师傅指点,终于修好了。这机器后来加热EC周围后,不掉电但内屏有时显示,大多不显了。加焊南桥和显卡刷BIOS都不行,这样只能查EC周围零件和CRT电路了。仔细看了一下EC旁边的U5芯片,发觉IC脚有点氧化,量输出脚5脚只有1.6V,赶紧淘宝上买了张图纸,对照5脚输出应该是3.3V,这脚是3D3V-SO-DAC,找一个换上马上OK.

网友:
这个问题 有点棘手 期待大神答题~

网友(2017-09-06):
功夫不负有心人,恭喜楼主修好了,也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比较蛋疼,,,不仔细点还是蛮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