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L常见故障

楼主(2017-06-20):
联想笔记本E49L,进不了PE和系统,刚进PE和系统就掉电重启,迅维网有维友提过加焊主控VT1318MF和三路玻璃管VT1323SF,涛声依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大神已经指明道路,决定换两路玻璃管(CPU核心供电),换完PU4301无果,继续换PU4302。惊喜终于出现,可以顺利进PE和系统了,机器修好!发帖也许重复,只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维修贵在坚持和灵活。

网友:
嗯  不错 这款通病 下次直接秒了

网友:
属于u供电不良,有示波器可以分析下波形

网友:
cpu电压维修前0.80左右,修好后0.90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下次碰到可以秒杀

网友:
值得收藏 以前都没注意过

网友:
值得学习,高手

网友:
还有机器修?我都没有

网友:
这个能植株吗?

网友:
我就是拆的件,重新植球的,单机会只有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 U供电的玻璃管确实是通病

网友:
植珠有点麻烦啊

网友:
楼主说的PU4302是什麼芯片?能不能加個圖紙上去祥細說明下?

网友:
很好 很好  前俩天 遇到个 集成  78个小时死机的    最后没辙  换版了  估计也是这的问题吧

网友A:
可惜这种管子只能买,料板上面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这种管子只能买,料板上面不知道哪里有

e49l e49al 都有啊

网友:
机器的通病来的,修了很多台了

网友:
学习了  通病 好事  哈哈

网友:
玻璃管某宝买的吗,

网友:
确实,有示波器可能好点

网友:
有没有可能虚汗

网友:
不知道像这样的现象能不能用示波器测的出来么 又是怎么测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了

网友:
这个不好焊吧。。最怕这样的IC了

网友:
遇到过不出cpu供电的,5v电感发烫,桥也烫,还在修中

网友:
有大师指明路,不错

网友:
玻璃MOS管子不好测试 直接换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管很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