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六进水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6-20):
   今接一顾客苹果小六,进水不开机!拆开看到电源附近发霉,拆开CPU屏蔽罩发现U1501附近发霉,清洗烤干后加电漏电170毫安,拆掉主电源U1202测不漏电,重植U1202后电源正常,但是复位电只有1V。拆掉U1501后复位1.75 现在的问题加电开机电流123毫安下降119毫安然后归零,然后又重新启动。反复这个电流!测试供电除GPU供电没有出来,其它都正常的,I2C电压正常。能够连机,刷机停在等待iPhone上拔数据线,电脑等很久后提示4005.大神帮我提供一下维修思路,感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USB管或者周边电路有问题

网友:
等大神来分析吧,先帮楼主顶了。

网友:
4005 这个代码  论坛有相同的案例  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A:
cpu周边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周边电容有没有问题

没有发现可疑电容在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