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CPU异常发热,发烫。

楼主(2017-06-20):
接一个客户的IPHONE6S 说不开机。上稳压电源。上电开机。电流0.8 1.2a在跳变到0.6A左右。可以开机到苹果桌面 。开机以后,。触摸和HOME键不起着用。黑屏以后,电流保持0.6A左右,此时CPU发烫。、测CPU供电0.9V左右。

机器如果不上屏幕。开机,。CPU不发烫。进系统电流0.3-0.4有时候1.0A左右跳变、此时CPU不发烫。打阻值发现屏幕上面左上方,第三个引脚无阻值。(PN5V7_LCM_MESON)正常在1400左右,测试无穷大。、换掉U4000以后阻值正常、从来开机还是CPU发烫。、

考虑到机器待机以后呼不醒。拆掉WIFI芯片。在开机。问题还是一样。

高手麻烦告诉我,这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这机器能开机进桌面,电源管理坏的可能比较小。不知道该查那里了。拆CPU么?

网友:
高手此刻应该要出现

网友A:
需要大手子来分析,我等小白只能干瞪眼。帮楼主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大手子来分析,我等小白只能干瞪眼。帮楼主顶顶。

你不就是高手。

网友:
这个要经验丰富的大神才能给你解答

网友:
手机领域我是小白。

网友:
wifi 我都不敢拆

网友B: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C:
在学校李老师讲过唤不醒的问题,可惜一出校门就不记得了,你请教下 E路向中 这个版主吧

网友D:
熄屏后 不应该有电流了啊

网友:
查C4002看看正常吗

网友:
C4002 C4008 C4007 5V供电正常
C4000 都是有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熄屏后 不应该有电流了啊

会有10毫安左右的电流,很小

网友E:
你为什么要干wifi芯片?

网友F:
手工可以的话重装一下CPU

网友:
先从简单到复杂 待机唤醒不了跟CPU总线有关系先查一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
PN——5v7 这个是负压  测得时候万用表 表笔要反过来才会有 阻值

网友G:
查下屏接口电路和屏电压吧  应该是这些问题

网友:
高难度故障。。老火啊

网友:
这处情况要换一下背光IC看一下 6S背光很电路容易不特别是进过水的机子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等待大神帮你解答一下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搞好

网友:
先看看有没指纹  睡死大部分都和指纹有关系 如果指纹修不来 就把FL4100取了试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就排查CPU旁边的升压线圈和电容等 我最近修过睡死的6SP换了L2021 L2020断开指纹3V供电就好了

网友:
FL4100 少写了个L

网友:
考虑板层...

网友:
大神  出现了没    解决了吗

网友:
检查一下CPU旁边的大电感

网友:
看了你们说的,我也好想改行学手机呀,

网友:
开机进系统 测试所有功能是否全正常???

网友:
拆芯片基实很容易,温度够了慢慢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

人家是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学校李老师讲过唤不醒的问题,可惜一出校门就不记得了,你请教下 E路向中 这个版主吧

唤不醒一般是时钟有问题了。但发热应该不是时钟问题吧。。哪里有问题先修哪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为什么要干wifi芯片?

我也想知道楼主怎么想的,为什么想到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工可以的话重装一下CPU

这个即使重干也不一定好。感觉不是CPU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就是CPU内部微短路。没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下屏接口电路和屏电压吧  应该是这些问题

这个可以有,,既然不扣屏没大电流,,那要么显示供电芯片问题,要么背光问题。不扣屏这些电压不出来。扣屏了这几组电压才出来。所以可以先测一下这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有碰到一台IPHONE6 p 同样的情况 目前还未解决

网友(2019-09-16):
iphone6发热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2871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