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显卡部分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20):
一台联想Y460p独显 显卡芯片是ATI的 I3处理器  两个月前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显示 外接花屏  然后拆显卡出来后重种 ok 收钱  过了两个月 又来了  说 是开机有时花屏 我看了看 发现不是全屏都是花 而是在屏幕上 有几点竖条 时而出现 时而正常  我就跟他说过保修期了 需要换一个新的显卡芯片给他优惠价格 客户同意后 把显卡芯片换了 是新的 换好了 回去两天客户又回来了 说还是老问题 有竖条  我就叫他留下来 然后我把八个显存全部换掉 开机正常了 在我这里测试两天 都不再花屏 (注明一下 这款机器很热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用手摸散热铜片就跟摸100度的水一样 直接烫手 换过CPU也是很烫 用鲁大师温度加压 CPU 84度有时会关机 散热铜管也不存在不导通的问题 因为我摸了 头跟尾温度基本相同 也有一股股热风吹出来  然后直接改风扇常转给他 改风扇后有一些改善 但是还是烫手 就想着给他回去用了 ) 客户拿回去用了十天左右 又回来了 说是不显示了  我开了看  开机电流是1.45以上了 看他电流动作已经是显示了 但是不显 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键盘大小写可以按 灯亮 用键盘可以重启  就是显卡部分问题 但是为什么老是返修呢 请求各位大师速回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第二就是 我如果叫客户换板的话 是不是换了板还是这么热呢  到时候还老是返修那真是可怕啊

网友A:
独显切掉啊 看能混过去不

网友B:
直接换新吧,返修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新吧,返修太高了

问题就是 换新版后能不能 用一段时间呢 客户直接这样问我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因为应该就是温度高造成的 换了板后这个温度还高不高 就是这个问题困惑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切掉啊 看能混过去不

这款我不知道在哪里改集成 在系统里面只有一个独立显卡的驱动 不见有集成显卡驱动

网友:
换板子吧  来回搞 不值得

网友C:
我在你这赚点金币 别举报我啊

句容诚信电脑 -5 -5 不举报你 就发现不了了吗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mingba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你这赚点金币 别举报我啊

彼此彼此。。。。。

网友:
你换的显卡是有铅的吧,温度高导致显卡虚焊了。显卡可以换个无铅的试试 ,不过这个难度系数很高。 可以换完显卡,在给客户换个散热模组。加我QQ我也在TB上卖主板的噢 3068947004可以加我QQ交流

网友:
1.5V 转换电压有不

网友:
去掉独显供电也会显吧

网友:
楼主这问题挺头疼的

网友:
换个散热器换个板子应该会好

网友: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注意不一定的显卡问题,看看屏线或是屏幕说不准有故障

网友:
铜管导热没问题吧   先改个常转看看温度会不会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