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6-20):
g475 amd 集显开机不现实 电流上到0.40就不动啦。南桥上的漏电电容去掉后。还是漏电。换上去新的coms电池直接只有2.5左右。求帮忙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别动不动就换桥。。。换桥后还不好就麻烦大了。。。细心点 再看看细节

网友:
加焊桥就好了  一般下面腐蚀了

网友:
RTC经过二极管 电阻 之类的,你最好查下RTC

网友:
最好 仔细查下其他地方

网友:
先看看各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RTC除了CPU上    板子上还有小电容的  再找找看

网友:
重点查 RTC线路

网友:
先重点查一下rtc电路,不要急于换桥

网友:
别动不动就换桥  该排查的都排查了再考虑桥

网友:
那就要换桥了呗

网友:
换 南桥吧  南桥坏了 会拉低的

网友:
查RTC电路,测在路阻值

网友:
先查下RTC电路

网友:
桥有没有被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