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斧GTX650-1GD5维修

楼主(2017-06-20):
故障现象:装上显卡驱动,就进系统黑屏,重装显卡驱动、装系统后现象一样。
维修过程:因为能显示,供电什么的就不查了。目测显卡成色很新,没看到有腐蚀痕迹,拿着显卡不知道怎么动手,看到了U502(A25L020)的ROM芯片,心想这有可能跟这个程序有关系,于是看了七彩虹官网、某宝、找了很多论坛都没有找到这个BIOS,打了七彩虹售后电话也没有。唯独在我们的迅维网里看到有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9749-1-1.html,但是这个是网驰系列的,我的是战斧系列的,但是型号差不多都是GTX650-1GD5的。死马当活马医,下载下来刷好,再开机看居然好了,跑了3d居然可以正常使用了。
坏BIOS能显示装不了驱动的BIOS:

网友A:
自己坐沙发,打电话给七彩虹售后的时候,售后说这个BIOS他们没有的,他们说这个BIOS是英伟达公司提供的,属于加密文件一堆堆的屁话,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在想是不是所有GTX650-1GD5的显卡都可以通用这个BIOS呢。可惜没有这种型号的显卡了,要不然可以考证下,大家可以考证下。

网友B:
楼主都能联系到售后,列害了,

网友:
我还没刷过显卡BIOS呢,看来以后要试试了

网友C:
很少修显卡,是不是显卡上都有ROM

网友:
可以哦   修的少 学习下

网友:
呖,下次我也刷刷试试

网友:
我晕 很少碰见显卡BIOS 导致驱动不能装 那以前岂不是很多浪费  赶紧找回来搞搞

网友:
有些主板也是不是一个品牌的也能刷

网友D:
这个确实少见,一般都是显存有点问题,或者说核心虚焊,核心和显存交流存在问题导致打驱动前正常,打了驱动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能联系到售后,列害了,

打售后电话,直接找他要BIOS,他还被我吓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修显卡,是不是显卡上都有ROM

一般都有吧 我也很少修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少见,一般都是显存有点问题,或者说核心虚焊,核心和显存交流存在问题导致打驱动前正常,打了驱动 ...

版主高见,这个怎么说呢,其他的不想搞,怕搞的不显示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就跟修主板一样,习惯了从软件入手吧.说实话如果刷BIOS不行也就放弃了,既然修好了,就发上来分享下,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谢谢热心的兄弟打赏点下载分,现在下载分真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高见,这个怎么说呢,其他的不想搞,怕搞的不显示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就跟修主板一样,习惯了从软 ...

不是啥高见,都是些实际维修经验分享罢了。

网友:
显卡很少刷BIOS好的

网友:
显卡BIOS很难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坐沙发,打电话给七彩虹售后的时候,售后说这个BIOS他们没有的,他们说这个BIOS是英伟达公司提供的,属 ...

不是所有的GTX650都通用一个BIOS的,因为呢各个厂家不同,设计线路不一样,采用的显存颗粒也不尽相同...你的刷好了,只能说明你运气好,修显卡更多的是凭技术而不是凭运气

网友:
到GPU-Z官网上下载公版NVDIA的BIOS都可以用,只要PCB设计是公版的就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所有的GTX650都通用一个BIOS的,因为呢各个厂家不同,设计线路不一样,采用的显存颗粒也不尽相同... ...

看来是修显卡的大师啊,平时显卡修的少,受教了

网友(2017-07-28):
看来是修显卡的大师啊,平时显卡修的少,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