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6-71-P15S0-DA3B 重启

楼主(2017-06-20):
6-71-P15S0-DA3B 在BIOS里面,或是进系跑鲁大师几分钟就重启了,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温度不高呢。

网友:
桥发烫吗?

网友:
同样问题 开机不进系统 1分钟就掉电 再开也一样 在BIOS里也会掉 !!每次都差不多这个时间!!肯定不是散热引起的!!也排除独立显卡板 取咯集显一样掉!怀疑温控问题 正在找这图纸 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