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1.01 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17-06-20):
今天拿到一台这个主机开机显示(这里我没照相)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mds就是这个样子 以前也遇到过 基本上就是BIOS或 者U口坏 今天这个倒是不一样。所以就直接开始查USB-OC#检测信号 修的时候看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8602-1-2.html这个哥们的帖子 我和他的问题基本上一样 图里这个只有1V左右,正常的话是3.3V所以直接换掉OK

网友:
华硕板的通病了吧

网友:
华硕老毛病了

网友:
华硕通病一样一样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桥拉低的!!!!

网友:
又是例华硕USB_OC经典通病。

网友:
就是通病  一个电阻坏  一个是短线

网友:
华硕机子很多这样的文题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一个,结果没修好。晕死。早知道看你贴就能搞定了

网友:
这个是华硕经典通病USBOC问题

网友:
华秦板子的通病呀   以前经常修到这样板子

网友:
刚好有一块一样故障的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