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970 无显存供电已修复 附图

楼主(2017-06-20):
       HD5970双核显卡。 有核心供电0.87(主控VT1165MF)     有协处理器供电0.97  (UP6101p  本身他开启信号没有 拆了个三极管 信号来了 输出电压也来了)     现在是 2个GPU都无显存1.6v  芯片是VT237WF 集成芯片  2路都没来应该是en开启信号没有。
     整个网络都没有它的PDF  有的帮忙发一份截图就行  查查en信号是哪个脚 哪里来的 。

    开始的时候一直都纠结在2个GPU显存供电都没来 肯定是开启信号问题上面了。结果 无意间碰掉了一颗VT237WF  12v供电的耦合电容 拿表笔去量的时候发现12v供电短路了。
       3个 电容全拆了 中间一颗短路了  换了一个好的上去 测电 1.6v  电压偏低 再量量旁边的保险丝  阻值偏大  再换一个保险。 12v来了  显存供电来了。 画面出来了        这么简单问题修了这么久饶了这么大一圈 主要是被复杂的电路给蒙圈了。。。第一次修直接蒙了。。

      这个HD5970 供电时序 是GPU-核心-显存-协处理器  一步一步来 别走捷径    另外显存一路不来 一路坏了   另外一路也不会来的。我这个就是。。。

            亮了以后进系统 怎么装进不去黑屏 。。    部分G31主板 还不能认 HD5970显卡

   想哭,。。    驱动一个装不上  GPU-Z 只认一个 另外一个乱码。。。。
    今天忙了一天 换驱动 换主板 换bios  自己另外一块修好的HD5970 bios 拆过来怎么换都不行 只能用一个GPU  很确认的是 第二个GPU 问题,而且显卡温度飙升  烫手!!!     这显卡就到这里结束吧 。。不盲目做BGA  说不定 各位大神给我出谋划策呢。。说不定有思路 了呢 。。。此显卡 未完待续。。

              下面晒晒我的家底   大神勿笑。。
             第一块很完美 很稳定的 技嘉HD5970   第二块就是驱动装不上的HD5970
              中间是EVGA GTX460 2WIN 。  也是修完以后 第一个GPU有问题。驱动装不上。。。。   怎么都是驱动装不上啊
              最下面的是 索泰GTS250双雄首发版  我相信肯定很多人没见到过。 目前市场上没有哦。。。

          EVGA  GTX460 2win  双核显卡 修完以后  第一个GPU 装不上驱动 连鲁大师3d画面都出不来
      冷开机需要先插DVI  1 或者2单gpu口子 等主板检测过了 2b 再插双GPU 口子 也就是DVI3 才能亮 (显卡热了以后就不用拔插了)  BIOS刷过了。。。。目前无果。。。。未完待续。。。。
               暂时不加焊  有思路的大神帮忙指点下

                       带信仰灯的散热器哦

网友:
显卡的供电芯片的PDF   没有主板上的好找   实在不行只能百度找找了  我都是这样找的  找不到也没办法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VT237WF不太好找,只能靠经验去修了

网友:
两大版主都来了 都没办法 。 意思我这个没救了吗  今天跑了大半天线路都不知道这个芯片脚位定义。一点不知道哪里来的开启信号。  发现 14脚出来 经过电容 电阻 到了一个REG4信号进了板层   这信号干嘛用的啊

网友:
显卡修到的基本是虚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发出的EN哦……要是这样的话……可以先焊一伙……

网友:
en开启信号 就找找附近的3极管看看

网友:
显卡基本都是虚焊

网友:
这个由图纸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