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不开机

楼主(2017-06-20):
实名这么久也不好意思不发个经验了,这台机子最好修的是换南桥了,应为很多都是这个桥问题多,至少我接修的都是换桥,所以这台机第一个就是先去量南桥有没有短路发热,如我所愿,拆后盖量桥短路,报价拆机,3V 待机对地直接进南桥的所以烧了,换好桥后开机试机,不到10分钟掉电,麻烦来了,再开机不跑吗了,直接0.06,最不想修的掉电问题,先刷个看看,之前修有同型号机子所以BIOS有备份,刷上还是一样,看来上图纸了,量待机3V 正常,5V触发才有,所以这个下一步,这个机子也有15V的开启,直接测转换管,发现PQ25  12脚没有5V,3 4脚没有15V,测PR112有一头有15一头没有 ,短接看看,一样,看来是没有导通15V啊,5脚DO_ON有3.3V 正常应该是低电平才对的,下查到PQ23测得3脚3V高电平 ,这个信号是从IO发出来的,应该是开启跟截止作用,,断开看看能出吗,断开后好像跑起来了,再回到PQ25  1 2脚有5V了,接屏亮机,这个应该是DD_ON#直接 拉低PQ25 5脚对地上电OK,昨天刚好准备下班电脑城就关电了,帖子没做完保存所以今天补一点后面的图。本人也是维修靠点经验修机所以不是很通顺,看懂就好,

网友A:
我只能默默的跟你说这个6脚复合管是通病,很多都是这个管子有问题引起的掉电,论坛还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这两天修的也是这样的机器。。。桥坏了,不修了

网友:
没修过神州的本子,第一次见神州这个电脑标志  莫名的想到了海信

网友:
神州本子  有的好修 有的 不号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默默的跟你说这个6脚复合管是通病,很多都是这个管子有问题引起的掉电,论坛还有这样的帖子。

原来,楼主碰到通病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楼主碰到通病的机器了?

到底是不是通病不敢肯定,可是我修到过好几台都是这个管子坏,引起转换电压不出来,跑一点点就掉。

网友C:
确实表达的不够通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表达的不够通顺

主要是没学过理论,信号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没学过理论,信号不是很懂

理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