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R7 260X显卡短路维修

楼主(2017-06-20):
                                                                                          显卡型号:R7 260X
                                                                                          故障类型:短路

                         接到显卡,客户描述。插机器上风扇转一下就停。上机测试,明显短路。和客户沟通好拆开检测。经测试左边第五排一组管子短了。

                                                                          直接管子拆下,拆下之后测量管子确实短路。

                                                                   直接将短路的一组管子更换更换完测试阻止正常。

                                                                        装机测试 ,风扇常转,顾客描述现象消失。

                                                                      亮机,经长时间测试,无问题出现。问题解决

                                                                                    发帖不易,望大神加分

网友:
老练直接,

网友A:
没修过显卡  多组供电中的一组短路了直接可以测出来哪一组?   有什么技巧    短路阻值几乎完全对地  几组应该阻值几乎没有差别 只有死拆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显卡  多组供电中的一组短路了直接可以测出来哪一组?   有什么技巧    短路阻值几乎完全对地  几组 ...

直接打阻值就能量出来啊

网友:
楼主厉害显卡都能修啊

网友C:
短路还好说点,另外最好进GPU-Z看看当前显卡频率显存电压参数和网上查到的信息是否一致。我之前修张GPU供电短路的HD7750,修好拷机没多久继续炸。以为是GPU电源管理芯片的事情。后来无意间看了GPU-Z参数,发现电压比默认高了0.2V,核心频率比默认高了200MHz,人为修改BIOS超频了的缘故,刷会正常版本的VBIOS信息后,回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阻值就能量出来啊

优利德是精准度很好  ,你是用这个测量还是毫欧表

网友:
不测试吗?

网友B:
大哥 我都附上亮机图了

网友:
供电还好修点,最怕芯片问题,没BG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 我都附上亮机图了

亮机有用吗?测试!跑个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机有用吗?测试!跑个什么的!

话是不错,不过也没必要这么说楼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短路还好说点,另外最好进GPU-Z看看当前显卡频率显存电压参数和网上查到的信息是否一致。我之前修张GPU供电 ...

好经验,如果刷BIOS之前电压都有,刷完后一个电压都没有,重新刷回电压还是都没有怎么办,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更换上下管,芯片也一起换掉吧

网友:
查到上下管短路还好,我有一次碰到显存短路的,拆到最后一个显存才排除,报废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经验,如果刷BIOS之前电压都有,刷完后一个电压都没有,重新刷回电压还是都没有怎么办,我碰到过这样的 ...

要么凑巧刚好碰上这个点,不是BIOS的事情,可能别的地方有问题。要么就是BIOS自身不好,其实在核心读取VBIOS之前,并不会影响到卡的各大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