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d640 服务器风扇狂转

楼主(2017-06-20):
联想rd640 服务器主板风扇狂转 检测风扇fan3 控制电压不正常 手上没有降压线决定修修看 。实测控制相连的4.7k电阻腐蚀 去掉电阻在原板其他空闲fan借口上取电阻代换。 故障灯灭。完成修复。

网友:
简单明了直取黄 龙

网友:
服务器能收不少钱吧

网友:
估计是楼主修的服务器很多  维修故障判定准确

网友:
看来修服务器不少,嫩够这么准确的判断故障的位置

网友:
暂时没遇到  收藏了

网友:
飘过,学习你的成功经验盒闪光点

网友:
接的别的店的才收400大洋
那边收多少不知道了

网友:
金典维修案例

网友:
经验这都是,但是这种机器遇到很少的

网友:
简单明了飞洒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型号一样的服务器,故障一样,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测量控制电压,服务器是第一次修

网友:
配个图图啊  学习 学习  服务器没修过

网友:
或者说是哪个电阻坏了也行,坐等楼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