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不触发求教点问题

楼主(2017-06-20):
板号:GA-B85M-D3V
故障:不触发(无5VDUAL)
维修位置:更换Q11  Q73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台主机.不通电更换电源和短接开关也无反应.
最近打雷多.量下USB.无短路.叫客户留下来修
拆板下来后.测得无PCIE  B10(3VDUAL)没电压.

这个3VDUAL经过Q61转换得来
第3脚的5VDUAL也没电压
追查5VDUAL

1   3脚都5V    2脚无电压
1脚不正常.正常应该1脚电压为低才行
继续追查P_EN

电压看图吧
更换Q11和Q73修好
这里想问的是Q67的作用是什么?
下面是修好的电压

写这么多.因为签到没下载分了
听说发贴有分.来发些东西

网友:
楼主好A与C之间啊

网友:
5VSB转化成P_EN开启信号。

网友:
可能是开启的信号没有到吧

网友:
我一般把Q67拆掉,不要控制

网友:
楼主  这样都没有修出来 就不要修了 看看电视吧  修好了也只有2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