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开机

楼主(2017-06-20):
13年的本,可调电源上到0.46,不动,有报警,循环的,滴一声等2秒再滴一声,如此循环,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内存应该是三声报警吧。电压全都有,程序 刷过了,求大神,这样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
EC也重植过了,情况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一下屏线

网友:
就算没插屏也不会这样吧,至少电流会有跳变,如果把主板拆出来点外接USB键盘也会有反应的啊
这个电流不动应该是完全没跑码吧

网友:
CPU有温度热么

网友:
CPU有温度么

网友A:
有没有换 EC试试,这个EC带程序的。

网友:
有温度啊,

网友B:
看一下插不插内存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 EC试试,这个EC带程序的。

EC没换,我知道带程序的,只是重植了一下,但这种循环报警是个什么意思,一声一声的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插不插内存电流

这个是板载内存的啊,内存也加焊过

网友C:
你的主板没有跑码,好好查一下主板的一些信号。开机0.46A肯定不对,A1466正常的主板 开机一般都会在0.6-0.8A之间跳动,跑码完成后有0.5A以上的电流(裸板状态)。希望这些对你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板没有跑码,好好查一下主板的一些信号。开机0.46A肯定不对,A1466正常的主板 开机一般都会在0.6-0.8 ...

我知道是没跑码,但是如果连复位都没有的话,他这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是没跑码,但是如果连复位都没有的话,他这报警是什么意思

复位已经是正常的,有三点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插不插内存电流

板载的能不能屏蔽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