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芝L510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7-06-20):
一台东芝的老电脑, 装好系统后进桌面蓝屏,蓝屏代码不固定,有时候蓝屏我都没来的及看代码就重启了,偶尔还会直接断电,蓝屏位置不固定,有时候是进桌面前,有时候是进度条,硬盘换过,故障依旧,系统也换了几个,实在是头大了,求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可好?

网友:
背后的NEC电容  硬盘模式

网友:
很简单的故障啦,是大电容。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果然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大电容    换4或6个330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错,赞一个说的不错,赞一个

求助 你这回复 ???灌水 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果然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

NEC的机器  遇到优先排查

网友:
把大电容换掉,换上6个330的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