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主板触发掉电

楼主(2017-06-20):
(本人菜鸟一枚,错误的地方,希望各位大老批评指正!)
从基地回来也不少日子了,一直没时间修板都把老除他们所教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了。
进主题:技嘉GA-H61M-S2P主板触发掉电

技嘉GA-H61M-S2P主板触发掉电,可以再触发。刚开始以为是开关电路有问题(这是错误的思路)后来想下会不会和笔记本一样是少哪组电压导致的呢
因为掉电快拍不到

以下电压都是开机瞬间测得
                 内存1.5V
                 桥:1.8V 1.05V
                 总线CPU-VVT:0V 不正常
                  系统代理:0V不正常(系统代理正常0.9V来自总线CPU-VVT)
                 CPU供电:0v
从以上数据可以说明总线CPU_VTT电压不正常

以下为CPU_VTT产生电路图纸

从以上电路可以看出CPU_VTT是由RT8120D控制两场管产生的,那么要想产生CPU_VTT必须RT8120D工作条件正常后才能产生
以下为它的工作数据:5脚供电脚5V、7脚开启0.8V。
从芯片条件的供电和开启脚来看是芯片本身损坏导致不输出,
从其它板上拆个装上后成了以下

                                最后求各位多多加点分呀

网友:
不错,很熟练嘛!

网友A:
感觉修台式比笔记本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修台式比笔记本难

主要还是图纸的问题,如都没有的话跑线路都要一天的时间了。。。

网友:
这主板没那摸好修

网友:
迅维学的不错 出来就是修的快

网友:
我也刚修到一块通路主板,也是内存供电正常,VTT0V,是由8120A控制两个场管生成,查8120A 5脚VCC为0V,查5脚连到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去掉电容还是0V,测电阻另一头有12V,于是判断8120A坏,拆掉8120A测5脚有12V电压了,料板上找不到,郁闷中

网友B:
VTT总线供电说好修好修,说不好修也不好修,VTT总线供电不正常的,修之前最好打下对地阻值,因为总线供电还去往PCH。之前碰到2张H61板都是VTT总线供电对地阻值偏低,拆了桥之后恢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TT总线供电说好修好修,说不好修也不好修,VTT总线供电不正常的,修之前最好打下对地阻值,因为总线供电还 ...

谢谢指点,我会记住的了。我也习惯性的上电前打各电压的值

网友:
缺少0.9V的VCCSA,和1.8V的VCCPLL,2.5V的VDDA,一般都会导致不跑码,掉电或循环掉电,无cpu供电,这些都是cpu的大脑主动脉

网友:
H61板缺少VTT电压掉电会比较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TT总线供电说好修好修,说不好修也不好修,VTT总线供电不正常的,修之前最好打下对地阻值,因为总线供电还 ...

说起VTT总线,想起来有些主板,cpu供电上管烧了,结果烧鸡时发现NB也烧了。是12V导致NB也挂了吗?或者说是因为12通过DMI或FSB去了NB,才烧坏NB的吗?此种情况下,U一定会死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我会记住的了。我也习惯性的上电前打各电压的值

客气的,谈不上指点,都是些实际经验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起VTT总线,想起来有些主板,cpu供电上管烧了,结果烧鸡时发现NB也烧了。是12V导致NB也挂了吗?或者说 ...

这个不好说,凡事都有可能性。北桥短路的板子我也见过,但上面的CPU却各功能无损。

网友:
看帖子,看大神们的评论,学习了很多啊

网友:
老司机的节奏啊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