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OPPO R11拆解教程

楼主(2017-06-20):
OPPO R11拆解教程

  OPPO R11是OPPO旗下的一款主打拍照的智能手机,采用5.5英寸1080P显示屏,搭载了高通骁龙660处理器,4GB RAM+64GB ROM,拥有2000万+1600万像素的后置镜头和20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3000mAh容量内置电池。很多网友对拆解这一块十分感兴趣,下面给大家带来了OPPO R11拆解教程,一起来看看吧!

OPPO R11拆解

OPPO R11拆解方法/步骤:

  进行拆解前,首先将手机关机。

关机

  拆除尾部两颗固定螺丝。

拆除尾部固定螺丝

  使用吸盘吸起屏幕玻璃面板,使用撬棒、拨片划开后盖。

  OPPO R11后盖为一体金属材质,使用卡扣和不干胶与中框固定;中框集成手机内部所有元件和屏幕总成。

后盖成功分离

后盖特写

  使用撬棒断开电池排线链接。

断开电池排线

  拆除两颗底部排线挡板固定螺丝,将固定挡板取下。

移除挡板

  拆除两颗后置相机排线挡板的固定螺丝,将挡板取下。

移除挡板

  使用撬棒断开后置相机排线。

断开相机排线

  取下后置相机模组。

取下相机模组

后置摄像头特写

  断开底部四个排线。

断开底部四个排线

  拆除三颗主板固定螺丝。

拆除固定螺丝

  断开射频同轴线。

  取下主板。

取出主板

主板PCB正、背面特写

  揭开导电胶带。

  取下前置相机。

取前置相机

前置摄像头特写

(本文内容来自网易手机)

网友:
  拉起电池固定不干胶,取下电池。

取出电池

电池特写

  拆除四颗底部挡板固定螺丝。

拆固定螺丝

  取下底部固定挡板。

取下挡板

  拆除三颗音腔固定螺丝。

拧下音腔的三颗固定螺丝

  两颗micro USB接口固定螺丝,掀起接口排线。

  取下音腔。

取下音腔

音腔正背面特写

  取下micro USB接口排线,通过不干胶固定在中框上。

  使用撬棒断开屏幕排线。

断开屏幕排线

  取下屏幕连接线。

液晶模组排线特写

  断开指纹排线,取下排线。

取下排线

  取下micro USB接口橡胶垫片。

  取下副板,柔性PCB。

副板特写

  取下听筒。

取下听筒

  中框集成液晶模组和屏幕支架。

  主板元件布局特写。

  OPPO R11拆解结束!

网友:
谢谢了,好的很。

网友:
感觉做工很一般啊

网友:
感觉和VIVOX9P  没什么区别  和R9S也一样  就是多了个摄像头而已

网友:
能注明主板上的原件就好了

网友:
现在手机修的也少了 电脑行情也不好 干神马 都不好做

网友:
做工蛮好的了,前置2000万是一大卖点

网友:
    这么详细啊!   对小白来说有福了。

网友:
学习了 很详细的教程,很不错。。。。。

网友:
详细的拆解教程 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以备不时只需

网友:
看的出来,楼主经验到位,技术也到位,手法也是娴熟。尤

网友:
可以肯定这绝对是内部资料啊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送话器在哪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