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iphone6splus待机电流500多毫安 大神们怎么搞定

楼主(2017-06-20):
开机电流可以达到1.5安左右 待机电流500多毫安u0600和u2000周围很烫 无短路 求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1、用松香法
2、u0600和u2000周围的电容都去掉,若还发烫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B:
苹果电容很多都没用

网友C:
使用松香法烧机看看能不能烧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松香法
2、u0600和u2000周围的电容都去掉,若还发烫就是芯片问题

主电源和CPU发热  难了。8成CPU有问题了。CPU有问题导致电流大,主电源受基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电容很多都没用

都有用,只是他设置的冗余多。有时候去掉个把没什么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松香法烧机看看能不能烧出来吧

主电源和CPU,估计烧不出来了。应该是CPU 内部发热。可以打一下CPU各组供电对地值。

网友:
嘿嘿,,烧鸡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电源和CPU,估计烧不出来了。应该是CPU 内部发热。可以打一下CPU各组供电对地值。

哦哦,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
感觉要换CPU。

网友E:
看来 手机也麻烦·· 实际上 修手机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电脑不好都了···

网友:
有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 手机也麻烦·· 实际上 修手机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电脑不好都了···

主要电脑的用户变少了。。

网友:
不太可能,他说CPU和PMU发热。肯定不是电容了。如果只是容应该是发热点很小。很容易找到的。他这个肯定一整 片的发热。

网友:
看来 手机也麻烦

网友:
松香,或者手摸。

网友:
芯片发烫就换个看

网友:
用烧鸡法。

网友:
如果只是容应该是发热点很小。很容易找到的。他这个肯定一整 片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