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网首发组装一体机DG2102 pc2202-n3150

楼主(2017-06-20):
EC:IT8616E

整体的图片。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CPU型号

亮机图必须要的。

pc2202-n3150 v1.02.rar

网友:
原谅我后面编辑图上来,没图大家不好对比,刷了不显怪我。但是这不知道怎么编辑的图片每次都没有了。只能用添加附件的。又需要的自己下附件看

网友A:
刚好用到 没想到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用到 没想到能找到

哈哈。我也是刚修到,正好是开机键的小板漏电。然后断开直接飞线

网友:
没想到能找到啊

网友:
要是我肯定找不到,楼主耐心啊

网友B(2017-08-12):
我的是J1900 CPU 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J1900 CPU 能用吗???????

能不能用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7-10-31):
有没有图纸啊这个机器.....................

网友:
又不说图纸还是bios………………3楼的小板漏电的搞BIOS能搞好???

网友(2019-01-11):
有没有这个BOE21.5屏幕驱动屏程序

网友C(2019-06-07):
是图纸吗还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图纸吗还是bios

这很少有图纸的

网友(2022-07-24):
怎么调内置显示屏呢?我现在修好了,只能插VGA,内屏不显,进系统能认到内屏,但设置不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