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16SW通电无显维修指导,适合新手

楼主(2017-06-20):
通电无显,不拆机可以大概判断是主板、电源板还是升压板问题(强调是不拆开机器,单表面现象判断)。
一主板问题:1看灯,一般主板正常的话,电源灯会亮绿色或是蓝色(厂家设计为准,常见这二种多),接收不到输入信号进入        待机状态后灯会自动变为橙色或是灯闪,这时你接信号灯会变回绿色或是蓝色,如果灯不会随信号变化,可大概判断主板有      问题;2按电源键,如果通电灯亮后,按开关键关不了机的,有可能是主板不受控了,排除按键问题可基本判定主板有问题。
二电源板问题:能通电灯亮不代表电源板是完全正常的,比如电源板功率不足,滤波不良(电容鼓包),常见的现象是绿灯闪一     下就灭;无接时有提示无信号输入,接信号后绿灯闪。
三升压板:升压板现象相对判断比较简单,一般常见的现象是屏显示几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不变),按电源开关键关一下再开     又能亮几秒后黑屏;或是用一段时间后屏亮度闪烁后黑屏;或是开机时显示器内部有嘶嘶的打火声有电弧的烧味。背光故障共同特点是黑屏后用手电筒照屏幕会看到屏幕里还有正常的图像显示。严格来说,升压板和屏灯管统称背光部份,背光任何部份损坏也是亮一下就黑,所以具体是升压板坏还是屏灯管坏还要拆机进一步检测才能确定。
    费了这么多口水,这些表面现象只能大概判断是哪部份问题,也有小部份现象看似主板问题实际是电源板问题,具体问题还得拆机来检测。
   步入正题,AOC 2016SW机器现象是接电源电源指示灯亮绿色,屏幕不亮,按电源开关键,指示灯反应正常,可大概排除主板问题

用强光手电筒贴着屏幕照,可看到显示器里有图像显示,基本可判定这台机器故障出现在背光部份

拆机后量主板给高压板的背光开启信号(一般标注ONOFF/ENA,电压3.3V和5V)和背光亮度控制信号(一般标注PWM/ADJ,电压大概2~3.3V)正常,二个升压驱动管已烧坏了

该板是电源部份和高压部份合在一块板上,为了节约成本,单独飞线外接一片高压板,去掉原板上的升压驱动芯片后,把电源板上的高压供电/电线/背光开/亮度控制这4条线同新高压板相应接口分别接好

接上信号通电后背光亮起,背光四角无明显发暗现象,说明屏灯管良好。如果换升压板后屏会闪一下就黑或是四个角有任何一个有明显发暗的,说明屏灯管还有问题,要进一步更换。

装机拷机,至此维修结束,该贴意在指导新手,欢迎老手拍砖

网友:
网好慢,好像挂了二图?

网友:
学习了 特别喜欢这种详细的帖子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都是好经验啊

网友:
烧成那样,往往灯管还存在问题!

网友A:
太啰嗦了!
像这种故障,直接查供电,几分种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啰嗦了!
像这种故障,直接查供电,几分种就找到故障点了。

意在指导新手

网友:
越详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