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 GA-B75M-D3V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20):
(无正文)

网友A:
不定时掉电属于行业难题,现在机器 bios和桥可能性较大

网友:
USB接口打值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不定时掉电最好配合示波器修理,我的话桥严重发烫的,就直接换片二手主板了。

网友:
解决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开机监测各路输出电压和时钟是否稳定?

网友:
查查IO各个电压检测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属于行业难题,现在机器 bios和桥可能性较大

BIOS刷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B:
去掉CPU供电芯片旁边的场管6个右上角那个跟下拉电阻

网友:
好好的量吧,一般都是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属于行业难题,现在机器 bios和桥可能性较大

桥也加焊了,故障依旧

网友:
温度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CPU供电芯片旁边的场管6个右上角那个跟下拉电阻

是那个8脚的小芯片和下拉电阻吗,请你说下,谢谢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像以前G31  G41了  修显示了就稳定   现在的都是疑难杂症  不是半个小时黑屏就是一个小时重启   过10分钟开机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