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v2 rev1.02不出cpu供电另类维修

楼主(2017-06-20):
主角就是它,这块橙色还不错的g41板子.

不废话直接上精华。老鸟飞过勿喷。菜鸟学习学习思路

板子到手全板无cpu供电。前边内存南桥北桥总线电压都正常。时序嘛。

当然是cpu电压最后咯。直接搞供电ic的en脚。也就是使能,也就是驱使
芯片工作的一个开关。一般都是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

一测。只有0.6几。通过图纸分析这电压不对。于是直接看到12v经过分压电阻出来一个高电平信号给三极管让其导通,此三极管还控制着下一个三极管的控制级。导通为低电平了也就是下一个三极管控制级0v,没有驱动电压,当然不能导通。于是乎。cpu的en开启信号就一直保持高电平而不被拉低了呗。

当然,看到这里。不用说也知道了。维修的方法条条大路通罗马,最后能亮机就好。

反正我是选择第二种,然后把那个三极管用烙铁固定在原来的位置。

网友:
小伙子修的不错,我这鼠标键失灵,差点搞成负数了

网友A:
如楼主所说 应该是 最后一个管子(PQ137)的问题吧 VCORE_EN 正常应该在1.2v 左右

网友B:
当然拆掉最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拆掉最简单快捷

是很快捷,但是vore_en电压来源于VTTPG,当ATX电源出故障,比如12V欠压时,cpu的pw芯片将会死命自举。cpu电压同步总线供电,感觉硬把Entel变成了AMD。是我的话,可能会先更换三极管,不行再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楼主所说 应该是 最后一个管子(PQ137)的问题吧 VCORE_EN 正常应该在1.2v 左右

我觉得也是,最后一个管子的B级为0V,按道理是要截止的,vcore_en不会被拉低。实际B级有0.6V,明显是导通了

网友:
弱弱滴问下,分压电阻的阻值在这个点位图里怎么看,我看过的华硕的点位图都看不到电阻阻值,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