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打断线导致音量上键不能用

楼主(2017-06-20):
同行送来的机子,说是给顾客换完屏幕后音量上键没反应了,更换几条排线后还是不行

拿到机器后,直接测量J2座子的18角,断线了。量了一下通路上的电感FL46,也都没有阻值,直通U了,但是问了之前可以的,就是换了屏后就不行了,应该不是U的问题,然后检查了下螺丝孔,发现2个螺丝孔都被打断线了
直接烙铁把螺丝柱烫下来
刮开飞线
飞好后测试,音量上键恢复正常了
打上绿油
紫光灯固化好
故障成功解决

网友:
表示也做过这样的事情,线接不上,移板解决

网友:
拧螺丝这个事   老话题了  我拧螺丝  先可短的上   不够长就在加一点

网友:
一般螺丝孔打坏的都是客户自己瞎搞

网友:
苹果就这螺丝孔设计让人开心

网友:
送钱啊!!!这种一般收多少

网友:
现在的人都学会了,几年才遇到螺丝孔拧断线的。

网友:
螺丝孔一般新手最容易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