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1r2黑屏不显示。

楼主(2017-06-20):
接一联想一体机,客户说开机不显示,一看是AMD的,以为是通病, 不是北桥就是显卡。接上可调电源,上电跑0.5几
看电流不像是通病,拆掉主板检测

根据AMD时序,内存供电1.5V有,CPU供电1.1V有,但发现CPU供电有一项没有输出,找开图纸,看这项供电V-CPU-NB

U16是驱动芯片,发现问题了,此芯片量供电为0V,经测量R235已经断路,图纸上为2.2欧。测供电4脚对地阻值偏低,
以为U16坏了,再一看,发现还有一个电容C245,果断拆掉,再测U16对地阻值正常。测一下拆掉的电容,已经漏电。
.
换上R235和C245,开机正常显示,此机修复。换了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

网友A:
一体机的机器很容易出故障,一般都是桥出的问题。像你的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的机器很容易出故障,一般都是桥出的问题。像你的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进水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个机器南桥特别爱坏    这个差供电的还没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南桥特别爱坏    这个差供电的还没有修过

南桥确实爱坏,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