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杂牌安卓不开机永远充不满电的故障

楼主(2017-06-20):
插入充电器,显示正在充电,可一直开不了机

拆机测量电池电压3.4v,拿下电池单充至3.8v,手机开机正常,所有功能测试正常,电源加电测试待机电流也未见异常

开机状态下插入充电器,依然显示正在充电,可是充了一个小时,电量还是一点没涨,

之前遇到过开机充不进但关机能充电的故障刷机就好了,虽然这个机器是关机也充不进,可我还是选择刷机一试,结果还是充不进电

拆下尾插发现 vcc脚掉焊点,原尾插装回,飞线到右边的测试点上,装机充电测试正常,

好奇怪,原来显示在充电也不代表尾插接口没问题呀,
明明显示在充电,那就说明焊点并没完全断开,为什么还充不进呢?

安卓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872-1.html

网友A:
正在充电  充不进   换过电池 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充电  充不进   换过电池 了没

尾插问题,

网友:
长经验了,原来插上尾插显示正在充电,也不能证明尾插正常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个问题也要注意了

网友:
接虚,充电电流小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呢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一定要试试看

网友:
果然坑够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