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联想一体机触发不显!

楼主(2017-06-20):
接一同行机器联想B305一体机触发不显,拆开后壳直接测量小电池只有0.7V的电压,更换全新的纽扣电池,开机电流上到 1.7听到两声滴滴响屏幕已正常显示!(联想一体机通病之一)!

网友:
一体机很少修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联想老款的一体机 小电池 没电会出现不显的故障

网友:
这个我就遇到好多回了 换个电池的事

网友:
很多机器小电池没有电了,会不开机,不显示

网友:
好经验,必须顶。不能加分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也是这样,换了电池就OK了

网友:
很棒的帖子

网友:
好像AMD的电子没电会不触发    换个电子就好了    以前的老机器那些

网友:
一体机的费小电池吧?主板上的一般七、八年都没问题。

网友:
又是捡钱捡钱

网友:
AMD 的老货色 都是这样的CMOS没电池 就爆掉

网友:
这是通病的

网友:
老机器没电池就不行

网友:
b305通病很多

网友:
楼主算是捡到钱了 我之前也是遇到过换小电池就修好的

网友:
换个电池就搞定捡到死鸡了,

网友:
amd 的 老机器 就经常会这样。笔记本的也是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例了

网友:
是AMD芯片组的吧

网友:
碰到很多台了,捡钱

网友:
电池电压过低就没有CPU的复位,所以就会不跑卡!

网友:
这款真是通病 修过很多

网友:
AMD就这样吧

网友:
小电池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了

网友:
联想台式机也这样

网友:
amd的开机无显示就有coms电池没电造成的

网友:
哎呦 路边捡到钱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么快就搞皮了!

网友:
嗯,小电池大作用

网友:
已经是通病了,论坛有的

网友:
针对这个机器我有整合好的通病  没事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008-1-1.html

网友:
AMD 机器好多都这样 台式机也好多

网友:
刚知道以前知道有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AMD的机器电池问题太多

网友:
是AMD的吗????

网友:
不显示时有报警声音吗

网友:
是AMD 的机子吗

网友:
这问题 对于新手来说 很难吧  直接 蒙了

网友:
AMD的U才有这个问题,intel的没有

网友:
这个算通病了

网友:
RTC电路没有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清晰,学习了

肖憋到处灌水

网友:
是AMD 的芯片组吧???

网友:
捡钱啊  这种事就是捡钱

网友:
AMD的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总之先换电池再操作没错

网友:
amd芯片组吧  我也遇到好几台

网友:
又被秒杀了  哈哈 !!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AMD的桥吧   也就是ATI的桥  喜欢这么搞

网友:
多修点这种机  。。。。。。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直接干桥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简单快捷

网友:
此机通病 就bios 电池没电 不知都修了多少台了

网友:
AMD的吗,会不会回来?

网友:
貌似有好几个型号都是这个问题   小电池没电

网友:
这款机器的北桥好像是大通病了,电池问题还是要谨慎点好,免得返修

网友:
AMD 的老货色 都是这样的CMOS没电池 就不触发

网友:
AMD  也就是ATI的桥    通病嘛   最早在IBM R51E  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是通病吧,果然是快修啊,都是这种就好了

网友:
大家都对这个通病熟视无睹了,amd机器上电不显示,首先换的就是电池

网友:
这是小MOS电池啊。有的机器只是时间没有保存,
但有的机器,COMS电池没有电了,就开不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