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32创维液晶电视用几分种就进入待机模式

楼主(2017-06-20):
接一同行机器32英寸创维液晶电视,故障:用不了几分钟就进入待机模式,拆壳后,直接就看到电源板次级的滤波电容有三个已经鼓泡,心中暗喜,又捡到了一条死鱼,当把电源板拆下来反过来看的时候,一个电容自己就直接掉下来了,看来虚焊的程度太厉害了,直接更换次级全部的电容,再上BGA膏全板进行加焊,装机开机七个小时一切正常,心里有个小疑问,以前修的液晶电视也不少,实际上电容坏的不是太多,为什么这款机型会虚焊的这么严重,拿来后壳一看功率竟然110W,怪不得会虚焊的这么厉害,我家的LCD42英寸的才75W,问题找到了!

网友:
电容怀孕了,一般换了就好 。出了特殊情况

网友:
还是捡钱的节奏啊

很久没有修到液晶电视了,失望。

网友:
我修过一台65W.LED虚焊。。开始时不知道什么问题花了很久的时间,不认真点看看不见....

网友:
换几个电容故障比较简单

网友:
功率大的电视,电容更容易怀孕:jingxia:

网友:
你这个是早期的LCD 功率高

网友:
功率这么大 早期不成熟产品

网友:
谢谢分享!捡到宝宝了

网友:
好久没修到坏电容的机子了!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LCD的机器功率是有点大,对电源的要求自然就高

网友:
这不是捡钱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