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E5-572G 隔离保护不过??

楼主(2017-06-20):
ACER E5-572G 板号是:LA-B702P 独显
      保护隔离没有通过,第一个隔离管PQ302 ,控制脚为为0V ,所以没有过,因为是P管,要高电平才能导通,

      测公共点阻值;为450左右,表笔反过来,就是2900左右,阻值都正常,

     测BQ24735A 的,20脚VCC:19V ,6脚ACDET 2.5V ,16脚REGN 6V ,都正常,为什么不发出高电平来导通呢,

    换充电芯片BQ24735A,换第一个隔离管PQ302和第二个PQ303,还是原故障,查看1脚和2脚的检测电流,PR303两端是直接进到BQ24735A的1脚和2脚,没有检测电阻的,他们之间连了个电容,这个电容也更换了,还是原故障,

    拆掉第二个隔离管子,第一个就通过了,装回去就不行了,但公共点的电阻也正常的,没有短路喔,我直接在公共点接19V,去测每个电感,也没有电压出来,

   奇怪,我把第一个隔离管子直连起来,板子是可以开机,也可以显示,

     到这里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隔离不过了……。所以上来求助

网友A:
把第一个隔离管子直连起来,应该无法充电。。。。PQ303换了没有?    这个充电芯片BQ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个隔离管子直连起来,应该无法充电。。。。PQ303换了没有?    这个充电芯片BQ容易坏。。

PQ303 早就换过了…………。充电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2021-09-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