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上火问题 A1534

楼主(2017-06-20):
这个机器刚来的时候是有一把锁,于是我就在网上找人改了一下BIOS 结果刷上去不亮了,把原来刷上去也不亮 各大电杆都有供电 求助

网友:
能亮的机器,现在不亮机是很麻烦啊!

网友:
老火啊,能亮的机器整不亮。。 客户容易扯皮。。我以前上当过陪钱了,,玛德来装系统说 等下来拿,就出去了。。我鈤 进PE重新启动就不亮了。。主板报废了 ,CPU I5集显也是报废的

网友:
有没有复位呢,如果有的话就看IO看看

网友:
有的是硬盘锁 拆了试下

网友:
BIOS 没有刷好吧 这个机器的BIOS 不好刷 你再刷多一次 试试看

网友:
1534的机子硬盘是集成的,如果资料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谁遇到都上火 不好交代

网友:
肯定是BI OS的问题重新刷 吧

网友:
应该可以解决,BIOS问题

网友:
估计你还是操作不当啊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这个机子BOIS 在哪 都没有看见 太小了

网友:
刷原机不亮的话 会不是掉件或芯片本身的问题 这芯片得用原机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拆了,一定要插电源才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