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mini1完善扩容及扩容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6-20):
店里收了一台MINI1,刷机后出现ID锁,原机16G的,卖主已经找不着了,干脆网购了一个32G的硬盘回来扩容。
拆机,一把风枪,一张iphone手机植锡网就搞定了,拆机时注意屏幕右下角有显示和触摸排线小心点就没事。
主要讲讲扩容中遇到的问题。从迅维出来后扩过手机还没有干过IPad,这是第一次干IPad,主板上面硬盘和CPU挨的很近,所以用了好几层隔热胶带和锡纸加强隔热效果。

这是网购的32G硬盘和原机上的16G硬盘,说实话,当时真担心把这个CPU给干挂了。

拆到硬盘后把焊盘和周边都清理干净,并仔细检查有没有掉小元件, 这上面的小元件不用放大镜还真看不清楚。显微镜这种高级货只在学校用过。
还好没有掉点,小元件也都还在,现在就差放上新硬盘了。

晚上干的,到十点才开始放新硬盘,在新硬盘安装的过程中,加热的最后阶段居然打了个喷嚏,喷嚏……唉,风枪好像是碰到硬盘了,真TMD想骂人,抱着侥幸心理,当时还是用万用表仔细测量了各个供电,没有短路才上的电,就算是侥幸心理也是不能乱来的,要不然一上电来个大电流就好玩了。
虽然没有短路,但是问题还是来了,在刷机到这一步时,进度条是没有动的,一点点都没有动,我一直等到十一点,都没有动过。共刷了三次,换了三条线,始终不动。

太晚了,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继续,肯定是硬盘安装出了问题,直接拆了重新安装一次。

这次安装过程很顺利,刷机时 一次通过,直接来到了久违和画面。在没有刷机前,充电只有200mA左右,当时还以为把板子干挂了,结果刷机时一次成功,刷完机后充电正常1.5A左右。

到此第一次扩容IPad完美成功。扩容不易,发贴也不易,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

网友:
自己抢个沙发,反正是自己的贴子,哈哈。

网友:
扩容  只要有设备  拆装的时候  注意温度 和隔热防护   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A:
干得不错,没爆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得不错,没爆cpu

cpu上面的隔热层贴好,一般不会爆锡的,当然温度也不能开的太大。

网友:
焊盘处理的比较漂亮,一看就是老手了

网友B:
处理的很完美,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处理的很完美,加分鼓励。

感谢感谢,第一次干IPAd,真担心把U给干挂了,还好顺利扩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感谢,第一次干IPAd,真担心把U给干挂了,还好顺利扩容

凡事都有第一次,修好了就是经验,就有胆弄下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事都有第一次,修好了就是经验,就有胆弄下一次。

说得好,新手学弟们都不要怕,大胆细心勇敢的干,没有干不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事都有第一次,修好了就是经验,就有胆弄下一次。

是的,你不迈出第一步,你永远是站在河边看人抓鱼,只有亲自去抓,才能体会到那种成就感。否则永远只能羡慕别人。

网友:
知道风枪碰了 还敢试机器。 不怕烧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楼主,IPAD 只需要更换硬盘就能把ID锁解除吗?

网友D:
买 回 来 的 硬 盘   要 刷 资 料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 回 来 的 硬 盘   要 刷 资 料 吗

不用,直接买写好资料的盘,装上就行了,解ID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直接买写好资料的盘,装上就行了,解ID就是这样搞的

是不是序列号 不一样就行了 ,,那我把 原来的序列号 用设备 改成没有ID的序列号  再装上去  也可以吗

网友:
这完全是手工活啊  电脑和手机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