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开机掉电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17-06-20):
接朋友一块技嘉主板GA-A55M-DS2版号1.0。故障现象:开机掉电,不能再次触发,必须拔掉电源放完主板余电才能再次触发。首先测量12V,无短路。再强行开机,测量IO第126、127脚电容电压,测得为2.6V,正常电压为2.0V。于是拆下两电容连接的电阻,阻止分别为10K、15K阻止正常。再次通电,完美亮机。由此判断为电阻虚焊导致。

网友:
检测电压错误

网友:
技嘉12v电压检测脚问题导致开机掉电也是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
IO的第126跟127脚相连的两个小电容啊,用表笔可以很快找到,就在IO的左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