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 22代码维修

楼主(2017-06-20):
老板拿来一块主板说跑22点不亮叫看看,点了一下装不装内存都是22代码

先测内存数据总线,故障马上显现出来一个3.3v,一个只有。0.66v。
找了一个点位看了一下,到一个排阻,华硕爱坏排阻换了一个一样的问题。 看来今天这个还错怪它了,继续查经过一个管子。拆掉管子到内存那边3。3v正常的,到桥的一边0.35v。不会桥坏了吧,看了一下除了到桥还到一个八角芯片。 ,直接换掉,开机总线电压恢复正常,一次性点亮 。来看看罪魁祸首吧 。发帖不易大家加加分吧

网友:
有些图片不知道怎么不见了,顺序也乱了。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 经常修到可能是通病

网友:
发图不容易,,奖励

网友A:
这个8脚的IC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脚的IC是做什么用的?

看着像cpu供电检查什么的,没图没芯片资料不知道。就图片的那个芯片

网友:
华硕通病...

网友:
原来是芯片坏把电位拉低了!还是有点位图方便!

网友:
唉,小白资历浅,无法看到图片,不知八脚芯片长啥样

网友:
楼主:daizhi: 我也姓缪:tiaopi:

网友:
这种小8脚芯片拉低SMBUS电压,我也碰到过,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八角芯片不装也可以正常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八角芯片不装也可以正常点亮吗

这个我没试,料板很多这板子。最好还是装上!

网友:
好像8脚不装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