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X550ZE的南桥是什么型号的,被拆掉了

楼主(2017-06-20):
老两口拿来的机器
说是他儿子的
不知道拿哪修的 修了半个月 最后说报废了要求换板
拿到我们店来
我拆开一看
*脏话*  桥都没有
这也太没有节操了吧

哪位大神知道X550ZE的南桥是什么型号的,被拆掉了

网友A:
上家也太内个了吧  我最起码会拿个双面胶 粘上去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淘宝看下吧。。看下上面买主板的 图片。。。。。。。。。。。。。。

网友:
百度看看CPU是几代的

网友:
这有点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也太内个了吧  我最起码会拿个双面胶 粘上去

这事我也干过,确定桥问题二次报价放弃。。。坏的直接粘上去。。

网友:
昨天刚刚拆过,但是没有注意看桥型号

网友:
根据华硕官方资料,此机是A76M芯片组,所以我推测此桥是218-0844012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8853-1-1.html
此贴板号X750DP,用的是218-0844012, 此板号对应机型K550DP,官方资料也是A76M芯片组
另X550ZE_RG.pdf里面芯片组是Bolton M3, 应该就是对应218-0844012

网友:
上家怎么也搞个AB胶粘下

网友B:
这样的还修?万一除了桥外还有其他问题呢?做故障呢?我遇到二修被拆了桥的决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还修?万一除了桥外还有其他问题呢?做故障呢?我遇到二修被拆了桥的决不修

搞不好还亏几十块钱买个桥

网友:
找同样的板子咯。

网友:
你们的精神真的值得学习啊。这样的还接,要我看到都吓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