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改集显案例

楼主(2017-06-20):
B470来是烧独显供电铁皮上管 和供电芯片 换后不显示 发现显卡也烧了 为了节省成本改集显

根据图纸显示UMA  1 1   就是两个高电平  主板就设置为集显 但是要把独显 和供电拆掉
然后把R2011调到R2013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下次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试试,加分了。。

网友:
一直以为这款机跟G470一样直接断显卡供电电感呢

网友:
独显要拆掉不?

网友:
还没有改过,这方面资料还要多收集,分享维修经验加分!

网友:
是要把显卡芯片拆掉么 显存要拆不

网友:
这个资料绝对有用,希望明天就遇到一个加分给你

网友:
在BIOS里面就可以关闭的。

网友:
就改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如此简单。下次显卡坏的就可以改了。

网友:
以前改都是把供电电感才掉就可以了,还需要改电路吗?

网友:
断开供电,还要拆下显卡?

网友(2018-04-23):
B470故障率太高了。我自己用的老出问题 。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下次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这也行,收藏了,下次试试看,以前都是换显卡的

网友:
这机子一般cpu坏的多 供电烧了

网友:
这款机器 故障率太高了,这种节省成本的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