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5有时暗屏,有谁有图片的,没图就好麻烦,

楼主(2017-06-20):
S205有时暗屏,但用电池不会,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现在还是没有
吧,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暗屏

网友A:
先换个屏试试
技佳55
是屏有问题,没开机的时候灯光也有点暗光,但客户拿走了,没
详情
技佳55
是屏有问题,没开机的时候灯光也有点暗光,但客户拿走了,没
详情
技佳55
是屏有问题,没开机的时候灯光也有点暗光,但客户拿走了,没修到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屏试试
是屏有问题,没开机的时候灯光也有点暗光,但客户拿走了,没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屏试试
是屏有问题,没开机的时候灯光也有点暗光,但客户拿走了,没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