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B75M-PLUS REV:1.02自动上电

楼主(2017-06-20):
故障:返修机,同上次一样的故障——不亮屏且自动上电,当时是换个内存槽就ok了。没想到,坚持不到2天又来了。
分析:经测试,仍然是内存没插好,但是自动上电的问题依旧。
万用表测待机电压,发现ATX绿线,也就是PSON被拉低了,找点位图,找IO,按照entel上电时序,首查PSON的上级SLP_S3。经测量,发现IO的64脚SLP_S3为低电平,这意味着,IO并没有发出低电平的PSON。可现实情况是,IO的63脚pson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未按开关触发时,pson应该为3V以上的高电平。
通过点位,发现这个pson只经过了一个330的排阻和20K的上拉电阻。

其经过的地方没有GND(唯一的接地电阻那儿未装零件)。
绿线短路了?打值发现,ATX的绿线二级体值800多,靠近IO的pson600多二级体值,均无短路。脑中固执的认为,当且仅当IO这边为低时,电阻分压才会让绿线为低电平……(错在这里,走了一下弯路)。
所以,简单认为IO坏,找料板,换好IO后故障依旧。
难道串路了?
翘起IO的63脚PSON,插电,故障依旧。
难道连接5VSB的上拉电阻坏了,导致5V过不去pson?
电阻档在线测量上拉电阻,8.7K,虽然不一定准,但这个阻值下,电压是可以过去的,绿线不应该为低啊?ORN6排阻也没见明显腐蚀。外什么呢?
仔细看点位,没发现绿线还去了啥地方。
反正去的地方不多,断开吧,最后断开330排阻ORN6,插电,自动上电故障消失。
换个330排阻后,故障彻底消失。
猜测,排阻并联的几个脚位,内部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彼此互联了,旁边信号还没有产生时应该为低电平,所以其拉低了PSON。
小故障,没想到的原因,觉得有点用,请帮忙加分,谢谢!

网友A:
为啥不先换排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先换排阻啊。。

上拉电压是5VSB,330的排阻(r2)在和20K的上拉电阻(r1)分压,排阻变大点或者变小点,可以说对pson的电压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在线测量排阻为48Ω,且自动上电时,排阻两边电压一致,所以第一个就排除它了。

网友B:
本着先易后难原则,一般先换排阻,再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着先易后难原则,一般先换排阻,再换IO

是的。之前只见过电阻阻值变大或变小,排位相邻的脚位内部发生短路,这种故障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2017-11-30):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板,自动上电,关机后不断电。也是换了那个330排阻,
这个排阻应该是个通病了。。

网友:
互联了?电阻测值是否正常呢??

网友:
这个之前遇到过,就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排阻那头微短了,测不出来,过电了才短

网友:
说的够详细  有机会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了楼主,值得向你学习,新手的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
师傅的思路清晰,可见基本功扎实!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