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螺丝柱下面的线 怎么挖出来?用什么工具比较好?我用锋利的刀片挖,把没断的都挖断了

楼主(2017-06-20):
螺丝柱下面的线 怎么挖出来?用什么工具比较好?我用锋利的刀片尖头挖,可是把没断的线都挖断了,也不好控制力度
求师傅 指点下

网友:
这个用新刀片,在显微镜下面小心小心一点点的刮。

网友:
多练,刀片要锋利

网友:
找老徐,相互伤害下。就知道怎么挖了

网友:
刀片锋利的就可以,主要是力度,要轻,慢慢刮

网友:
11号刀片,细钢针都可以,在显微镜下面才好操作。

网友:
也想知道,用什么现状的刀片合适

网友:
这个难度很高线太小了不好搞上次我试接了一下不好搞就放去了

网友:
慢慢刮,不要急。。只能多练。

网友:
只能使用小刀片慢慢刮了,不要着急.

网友:
用打磨机相当方便,打磨头用小的球形的

网友:
一般都是锋利的刀片,然后在显微镜下慢慢刮的吧。

网友:
刮好的话用什么线连接比较合适呢

网友:
显微镜下使用手术刀 , 也可买一个迷你的电摩笔,慢慢磨。 我的割胶镊子 就自己磨出来的,非常的薄。

网友:
要轻轻刮,急不了,或去五金店买张沙纸慢慢磨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