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松下笔记本cf53暗屏,外接显示显示正常。

楼主(2017-06-20):
松下笔记本cf53暗屏,外接显示显示正常。请问各位大神具体是什么情况,换完屏幕就成这样子了

网友:
主板19v保险扫掉了

网友:
测下屏供电正不正常啊

网友:
19V的屏供电

网友:
屏在其他同型号的上,显示正常

网友:
屏线在其它的机子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