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540 COMPAL LA-9301P 待机为0 不触发有19v过了保险

楼主(2017-06-20):
联想一体机C540 COMPAL LA-9301P 待机为0 不触发有19v过了保险。有谁遇到过 ,无从下手啊。

网友:
关键还有3v 5v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呢

网友:
我只能说 你不会修 报基地远程培训吧

网友:
先看看  待机芯片  3v  5v  然后触发条件

网友:
报名去基地好好学学,最基本的没掌握谁能帮你呢?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修好了 io不好 io换了就好了 奇怪的问题说来也简单

网友:
维修搞不明白就换(除了桥)    先排除   前两天有个机器修了一上午怎么查都是EC问题 结果是做南桥好的

网友A:
楼主说的太笼统吧   关键是楼主的可调是几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太笼统吧   关键是楼主的可调是几位的

3位的啊  现在修好了  换了个io就好了 我也纳闷的一比

网友B:
EC的程序,EC的触发条件,桥的RTC条件等等,都要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程序,EC的触发条件,桥的RTC条件等等,都要查一遍

嗯 是的  现在好了 现在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