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88XM-DS2-TM REV:3.2上电触发2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20):
主板上电触发2秒掉电关机能再次触发,开始怀疑是CPU供电问题,因为拔掉4针插口不掉马上就想干CPU供电了
后来冷静想了一下技嘉的主板还有个问题喜欢掉电关机,就是IO的电压检测电阻容易变质。
电脑上找图纸没有论坛上也没有某宝也没有,只能找IO的PDF了论坛上搜了下有这个PDF,找到相应的脚位
红圈里的脚位就是电压检测脚了,128脚3.3V检测正常、127脚是CPU电压检测1.08V正常、126脚是内存电压检测1.5V正常、
125脚是12V检测4.8V不正常、经验正常应该是2V(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2V)经验分析一个75K电阻和一个15K电阻分压、马上跑线相连的电阻、风枪吹下测量果真有个电阻15K电阻变质了、想找料板换上发现15K电阻没图纸查看不知道那个是15K的先不理它,继续查124脚是5V检测2V正常(也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的)
刚才正愁难找15K电阻呢这下好了5V检测电压和12V检测电压是一样的。飞线,先把125脚相连的电阻全焊下

图中红圈就是124脚和125脚飞好的线,直接用个电阻从124脚相连的电容和125脚相连的电容相连就飞好了。
马上试机已经不掉电关机了测试了两个小时都没有什么维修到此结束。
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帖不易~望大家帮加点分谢谢~~~最后附上备份BIOS

bios

网友:
又是技嘉12v电压检测出问题导致上电掉电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技嘉 ASUS 的新主板就会出现电压检测的故障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
现在的主板电压检测出问题的真多,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兄弟很有耐性啊,发帖不易  支持你

网友:
最近捞出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分析很到位,技嘉现在比较新的芯片,IO监测12V,5V电容容易出故障,还有BIOS出问题也会掉电重启现象。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没找到这个IO芯片图纸

网友:
看来楼主运气不错 修到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