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A75FA Pro CPU不工作

楼主(2017-06-20):
铭瑄 MS-A75FA Pro CPU不工作  ,测无CPU电压,求电路图或点图    或给个CPU芯片RT8878A的电路图也行

给个维修思路也行,这样的板子,我乍就没思路呢!

网友A:
维修好了,我会上个BIOS,先站个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好了,我会上个BIOS,先站个位

刷BIOS好了?

网友B:
他的意思是,如果修好了,就把bios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如果修好了,就把bios上传...

好吧 我理解错了

网友(2020-09-02):
MS-A75FA Pro  尴尬了 这个BIOS  官网没得下载    下载的是EXE 应用程序  迅维也没有

网友:
哦  这个可以

MGT75001.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