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技嘉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20):
同行拿来一块板子让我修理一下,顺便清清灰。我一看,还好没到晚饭时间,不过暂时也有点没胃口了。。总之先清清灰尘吧。清完后看见CPU电感旁的几颗电容都漏液了。先换了在说。这是更换下来的三个严重的。
换好后上电触发掉电,量4PIN无短路,再次能触发,依旧掉电。看来是某部位供电不足或者欠压保护了。按时序查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V,总线供电1.8V,VCCSA供电0V.CPU供电0V.看来问题出在VCCSA处,打开图纸查Q13,
VCCSA电压是由cpu_vtt提供,由Q13管子转换得到的,量得Q13的2脚无电压,说明CPU_VTT也没有产生,继续往上面查,得知CPU_VTT由TQ1和TQ3转换得来,量TQ1的D级有12V,G级0V,查他的工作芯片RT8120D,1和5脚都有供电,7脚有1V开启。2跟4脚无输出,判断芯片坏,更换后CPU_VTT电压有了。 还是掉电,查Q13的D级有1V,G级0V,S级0V.看来又是控制芯片没出电压,管子不导通,查得Q13由U1管子控制,量10脚有1V,9脚0V,8脚输出有12V。经过R40和R41分压得到1V电压给Q13的G级,
跑线找到R40量下K值的时候表笔一戳,哎哟,电阻给戳飞了。我就那么轻轻一戳,看了一下,锡盘也一起没了。看来是氧化了,正准备飞线的时候突然脑海里响起了师傅对我的教诲,:“徒啊,能按原电路修就尽量别飞线。” 师傅说的话总是让我受益匪浅啊。回忆完后一条线我就过去,吗D,还搞不定你,小样。非要逼我破戒。
还是掉电。。。量得VCCSA1V有了,CPU供电也有了,复位也有3.3V了。那就是IO的检测电压脚出问题了,因为IO是IT8728F,都懂得。量得127脚3V偏高,126脚2.2V正常,直接拆掉127脚的一颗分压电阻,与126脚一坨锡我就过去。开机正常,准备装系统的时候进PE键盘失灵,进BIOS可以使用。本来想着让他自己去别的主板装系统算了,但又想到该同行客户有点难搞,还是帮忙解决一下吧,因为之前有遇到过一块技嘉也是该问题,看到PS2口下旁有两排阻,果断更换正常。
维修结束。

总结一点心得,能按原电路修理尽量按原电路来,我这也是没法子才飞的线。千万别学我。

网友:
故意的,太短了的话怕烧了。

网友A:
固态电容么?没认证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态电容么?没认证图片看不到了...

是固态的,现在的H61板子基本都是固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固态的,现在的H61板子基本都是固态的。

固态怎么会漏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态怎么会漏液?

估计是假固态,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假固态,哈哈哈。

ga现在也敢干这样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现在也敢干这样的事情了?

一块技嘉板才售多少钱,上真的还能保成本吗

网友C:
估计CPU 好的几率不大

网友:
技嘉这种板很多故障,LZ能修好,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D:
那个1.8V不是总线供电,总线一般1.05到1.2V,所以你后来倒查的时候,发现CPU_VTT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CPU 好的几率不大

还好是拿来板子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1.8V不是总线供电,总线一般1.05到1.2V,所以你后来倒查的时候,发现CPU_VTT无电压

。。。。我量的时候就是3.3V 转1.8V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2017-12-05):
我的是CPU内存总线全部电压都没有,IO都没有发出VTT-PWRGD信号给电源管理IC,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1.8V不是总线供电,总线一般1.05到1.2V,所以你后来倒查的时候,发现CPU_VTT无电压

我也正迷糊呢,楼主说总线1.8v后来cpu_vTT又是0Ⅴ。哪1.8V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晰!现在修这样的一个主板 这样的一个问题、 估计也收不到多少钱了吧?台式机 笔记本都不算太好了现在

网友:
今天也刚修了个这个板子,缺cpu_vtt供电,是因为2.5v分压的电阻阻值发生变化导致的。。。。

网友:
很好的一个案例,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块板这么多故障楼主都能一一搞定,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多处故障,楼主秒杀,小白佩服,长见识了

网友:
这么多故障,也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