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有三分之一显示花屏

楼主(2017-06-20):
显示器之前是闪一下就黑了,然后怀疑是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拆开屏发现灯管脱焊了加焊,现在不会出现保护, 但是下面三分之一屏幕显示花了怎么回事难道屏幕拆坏了?

网友:
可以肯定是屏的 问题  自己先整整看
如果有侧边的 TAB (Y轴) 测测TAB的 各路电压都有吗

网友:
如果是全拆的话出现三分之一花屏很有可能是屏坏了,一般换灯管都不建议全拆

网友:
屏挂了看好不好忽悠 了

网友:
LZ是不是瞬间蒙圈 屏搞坏了 大不了故障还原 反正闪下就灭 不亏本就好

网友:
应该不小心弄坏了。逻辑不坏,肯定屏挂了老兄

网友:
肯定屏挂了!

网友:
拆的时候很小心 这也能坏

网友:
你是不是把屏拆坏了!

网友:
上实物图看看!

网友:
屏有问题修不了就还园故障

网友:
哈哈,一不小心屏挂了

网友:
LZ怎么没有上图看看

网友:
换灯管时不小心,屏挂了,我也干过这蠢事!为了不损失恢复原故障,给客户说咱修不了。

网友:
这个就是焊灯管时把屏搞坏了 没得救了

网友:
面板坏了,没什么搞得意义了,直接报废

网友:
上个图看看是什么样的花屏

网友:
这个 ...估计是拆坏了吧 我换灯管也拆坏过几台

网友:
这可定是屏坏了 楼主小心点000

网友:
换灯管压碎过屏的路过,还不是一次。

网友:
看来是收不到钱了,我曾经修过一台电源板坏了,修好后发现屏是碎了,幸亏客户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