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强制关机又重开

楼主(2017-06-20):
GA-H61M-DS2 强制关机过3秒又重新开机…IO已换,求助。 没有思绪…
强制关机

网友:
可以换南桥晶振试试

网友:
这板就是问题多,很难修的

网友:
貌似是USB过流通病,查查USB-OC#信号看看

网友:
开机触发电路相关元器件查下

网友:
网络唤醒关了没有。

网友:
网卡故障,会引发网络唤醒。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关机变重启,查查网络唤醒WAKE#

网友:
WAKE# 上拉电阻 !

网友:
LAN_WAKE#信号查查,另外USB_OC信号也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