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CPU温度高降不下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20):
T420S机器,开机待机时CPU温度50度左右,显卡也是。
鲁大师一压,CPU温度直线上升,一下就升到90多度。显卡60多算正常。
这时摸CPU背面一下变得巨烫,再摸风扇出风口,风也变得高起来。风扇散热片什么的都清理过。加个0.6的铜片,不行。再换个0.8的还是一样。铜片拿下来时观察,的确与CPU接触良好。
出风口温度随之增高,说明导热问题不大吧,但CPU用鲁大师一压那是10度10度的直线上升。正常不应该升这么快吧。CPU是BGA没法替换。
真怀疑是U的问题。
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情况。。。

网友A:
如果是Intel I5 I7这样带睿频加速的加压温度升高很快也是正常的。具体机型有所差别

网友:
同求解决方法
自用的是T420S集显,平时正常使用的话80度左右徘徊,什么都不做也就50多度,最高95度也能用,也不会过热关机,所以就没管,等坏了再说。

网友B:
换个底一点的CPU温度会低一点 还有就是风扇改个常转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底一点的CPU温度会低一点 还有就是风扇改个常转把

BGA 的CPU,没法换,I7的。这款的CPU小的很。IBM的风扇不太好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ntel I5 I7这样带睿频加速的加压温度升高很快也是正常的。具体机型有所差别

二代I7的,就算加速这温度也太高了吧。

网友C:
先换个全新的散热器,不行那就只能换CPU了。

网友D:
T420  T420S本身温度就高,另外笔记本用I7CPU的,不论品牌,全负荷状态下,大部分都能突破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全新的散热器,不行那就只能换CPU了。

CPU是BGA的I7的,风险太大,不敢轻易换的。换散热器据分析风险也挺大,万一不行退不了。所以让他先用着,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420  T420S本身温度就高,另外笔记本用I7CPU的,不论品牌,全负荷状态下,大部分都能突破90度

T420S的散热系统太扯了,特别是风扇,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