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42R1--左半正常,右半黑屏修复

楼主(2017-06-20):
海尔L42R1--左半正常,右半黑屏修复:故障现像参图。先怀疑程序问题和逻辑板问题,都处理后没变化。全机连线全部处理后,乃无变化。当振动机时有变化,能全屏正常,可一会又故障还原。这时怀疑边板有问题,全折机壳,裸屏开机,逐摸边板上的卡附。当摸到右侧最后一片时,完全正常,问题找到了。可怎么修呀,没有压屏机,那是无法修的。可用手摸到卡附时,一会就烫手,明显高于其它卡。这时怀疑卡附IC坏了。改用纸板压住卡附,可不会变正常,这样看IC未坏,还是边板有问题。换完图上箭头所指的电阻和电容,一切全正常。放了两天未出现故障。

网友:
一般这样基本是屏幕坏了,别死磕了换一台修吧

网友:
LZ直接指出问题所在,好经验,值得借鉴,加分收藏

网友:
屏上出问题,不好修复

网友:
压屏成功率也不高哦

网友:
三个屏压好一个  老屏  新屏幕不好压

网友:
是电容短路还是电阻值不正常。

网友:
屏的问题不好修,高手!

网友A: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活跃性带起来的吗?我现在感觉,你们搞认证,我觉得可以理解,以前HM以下平台的时候,那么多通病,没人搞认证,现在HM以上了,通病越来越少了,机器修的也越来越少了,你们再去搞个认证,搞认证也就算了,为毛还要强迫性的去回复,你叫我回复什么东西好,明明是找个图纸,非得去别的帖子里面扯上两句淡,扯完了,搜索这个词条去扯两句,完了再去别的帖子扯两句,我感觉我还要花心思去回复一个帖子,我真的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 ...

我也没有认证,看不到图,详细信息,我是菜鸟,业余爱好,自己拆笔记本电脑什么的。认证麻烦,外国的麻烦的制成简单,我国统治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做天朝的草民真累。

网友(2018-03-17):
楼主你好,谢谢你跟大家分享维修经验。换完电容和电阻好了,原理是什么呢,给大家解释的更进一步的话,更完美了。

网友:
技术不错,收到点经验,谢谢了!

网友:
楼主\最好能把故障原件损坏的情况和机理介绍详细就更好了

网友:
这真是奇怪的故障  接触不良引起的吗

网友:
压屏或许还可以成功呢 ,可以试试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表示没修复过

网友:
学习了。很好维修经验,那些一上来说压屏很难的真是无语了。。

网友(2018-04-17):
应该是接触不亮 虚汗造成的吧 。不好修

网友:
楼主很细心,谢谢分享 维修经验 和结果,值得参考学习....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对于COF出问题时没有压屏机怎么修复呢

网友:
请问各位大师海尔U42H7030遥控器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