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160硬盘求助

楼主(2017-06-20):
我有一块西捷的160的硬盘现在在电脑上不认盘了,有救不?原来鲁大师提示硬盘可能有问题,平时也比较忙,没来急换,结果昨天发现存东西不能存,打不开盘,今天彻底不认了,硬盘不值钱,里面存的都是手机维修的资料,大神们这硬盘还有救不?

网友:
有钱的话,一切好商量...

网友A:
数据回复      开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回复      开盘

像我这种水平自己能整了不?

网友C:
发盘过来  帮你检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我这种水平自己能整了不?

2楼专家为何不去求助?人专业修硬盘做数据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楼专家为何不去求助?人专业修硬盘做数据恢复。

今天折腾一下又认了,我赶紧把东西备份了一下,这几天买块硬盘再装上吧,这硬盘30块都不值了,不搞了,数据备份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盘过来  帮你检查一下

谢啦,今天把盘拔下来等了一会装上去又可以认了,我把数据备份了一下,买块新硬盘装上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折腾一下又认了,我赶紧把东西备份了一下,这几天买块硬盘再装上吧,这硬盘30块都不值了,不搞了,数 ...

既然数据已经备份出来,那这种盘干脆丢了吧。本身没什么价值,数据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数据已经备份出来,那这种盘干脆丢了吧。本身没什么价值,数据才是最重要的。

对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盘不值钱,就是数据,该备份的已经备份了,扔了,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盘不值钱,就是数据,该备份的已经备份了,扔了,不要了

恩,数据恢复精髓不就是数据么

网友E:
不认盘,多数有坏道,或者磁头有问题。做出数据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认盘,多数有坏道,或者磁头有问题。做出数据应该可以的。

的确是有坏道

网友:
有救,可以整好它

网友:
我把盘拆了,第二天装上又认了,我把数据备份了,这盘就不要了……换新的

网友F:
运气不错,不过现在160G容量除单位老机器,没多少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运气不错,不过现在160G容量除单位老机器,没多少人用了

是的,好多年了

网友(2017-07-22):
数据回复      开盘 数据回复      开盘

网友:
具体看情况,一般情况下都能搞出数据来,看是固件坏还是磁头问题了

网友G:
160的还要修吗?我有一块1T和一块320都不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60的还要修吗?我有一块1T和一块320都不认了。

原来里面有数据,后来又认了一下,我把东西备份了,扔了

网友H:
硬盘在机时间用长了有时出问题,不一定是硬盘本身的问题。首先考虑电源是否带负载能力下降,再检查下硬盘与电源的接口(最好喷点去锈油用牙刷清理下),还有硬盘与主板的数据接口(清理下接口换下数据线),一般都意外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盘在机时间用长了有时出问题,不一定是硬盘本身的问题。首先考虑电源是否带负载能力下降,再检查下硬盘与 ...

对啊,你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我也干维修的,这个还是懂的,不好用,估计是本身的问题,已经扔了

网友I:
运气不错,不过现在160G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运气不错,不过现在160G很少见了

是的,我这个出问题的是专门收了一台老机器用来刷机的,平时都没有什么用,主要是存了一些刷机的资料还有维修图纸什么的,重新下载麻烦,还好偶尔能认一下,赶紧备份了

网友J:
用鲁大师看能不能修复,可以的话可以当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鲁大师看能不能修复,可以的话可以当备用

修复不了了,拆了当镜子用了,还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