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不触发

楼主(2017-06-20):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扬天W2090V主机不开机,这个主机主板是V星代工IH81M(MS-7825)电源接口是14pin小接口电源,拿出24PIN转14PIN转换线,接上普通电源测试也不开机,确定主板问题,从机箱拆出主板测试电池3V正常,开机脚3.4V正常短接可以降为0V,测试PCI插槽A14脚无3.3V电压,测对地电阻0欧。打开图纸发现A14脚3.3VAUX来自+3VSB +3VSB电压是由U33转换得来 摘掉U33测对地电阻还是0欧,排除不是U33坏,PDF再次搜索+3VSB值发现与之相连的点位很多没办法挨个排查,还是用烧机比较实用,打开电流表,电压调到1V黑笔接地红笔接U33第6脚电流2.3A,接下来各位都明白当触摸到桥背部电路板时被咬了一下,故障点找到原来是个小电容C624
用烙铁去掉C624测试U33第6脚对地不再短路,焊回U33通电测试第6脚3.3V正常,短接开关脚触发亮机。

网友:
6666学习了,这种主板遇到的很少,一年能遇到5台不错了

网友:
桥背上一个小电容短路,造成PCI的A14脚无电压,从而不触发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A:
烧鸡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3.3V,应该都可以

网友:
修的很有节奏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3.3V,应该都可以

调1V的目的保护电流表不过载保护又能使短路元件发热

网友:
联想前期的一体机很多贴片滤波电容短路的,大家也赚了不少吧!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真爽啊,又稳定,楼主厉害了

网友:
正好有一个板子爬着一个月了有时间看看,,哈哈哈谢谢

网友:
这种板看做工不错,然而用的料还是不咋地。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不触发的问题可大可小,学到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这板子,不过我那个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7-20):
跑线路是很有用的啊,慢慢找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都能查到  一般干网卡 拆芯片还短路  就认为桥短路了。。

网友(2017-09-15):
我的遇到的板子和你差不多,偶尔一次能开机,然后就开不了。学习

网友:
为何我这块板子没有标注C426等位置

网友:
楼主烧鸡大法,是数显电流表调到1V电压,固定2.3A电流烧的吗??

网友(2017-10-24):
修的很有技术的谢谢分享给大家。

网友:
请问一下,开关针是第几脚?11-13么?

网友:
1V 2.3A这个电压是不是有点低,烧的时间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