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掉电

楼主(2017-06-20):
客户刚那过来的时候是可以开机,说电脑有的时候开不了机,放在旁边测试,大概半个小时掉电,然后拆机,发现触摸板按键有轻微的进水,处理下,然后就放电影测试,应该有10分钟左右,然后就自动重启,吧外接设备全部断开,开始能显示,一会儿又回到老样子,量各大电压,都正常,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温度都是正常的

网友A:
肯定从最简单的开始啊 刷个bios。。。

网友: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从最简单的开始啊 刷个bios。。。

刷完bios一样

网友:
这个只能不开机的时候测条件了。。。

网友:
X43B是不是AMD的?

网友:
应该还是进水那里的问题  有没有腐蚀 或电阻变质之类的